企业
LG(GLOFA系列)的PLC内部程序怎么样才能读出来?

楼主(2011-08-07):
我厂有一台日星定型机,用的是LG GLOFA系列PLC,CPU模块是GM6 CPUA,现在长期出现丢失程序,使机器不能正常生产,现想求助有用过这个系列PLC的师傅指教,怎么样才能读出其内部的程序?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估计你就是有软件恐怕也读不出程序的,不过你可以试试。一般需要原程序进行修改,输入。

网友B:
如果因内部电池失电使PLC丢失程序,那是无法读出的,只能找原生产厂换电池后再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