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7):
俺是一个新手,看别人编的程序容易看的懂,但自己编的话就觉得非常困难,就一个Y/Δ启动要我自己编的话我也觉得很难,怎样入门请高手帮助。

网友A:
当你成为高手的那一天。。。。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一步一步的编咯,先考虑触发条件,比如有信号输入则Y1输出,或者时间到 则Y2输出。然后考虑输出点什么时候复位,再考虑下程序中各行间是否有矛盾冲突,有的话就加上一些条件来解决这些冲突,比如输出点之间是否要互锁,电机正反转要考虑程序互锁,不能同时接通。然后呢优化程序。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程序简洁明了,又能实现动作要求。最后注意程序的布局。数据处理放一起,报警设置放一起,通讯设置放一起。这样有什么问题找某个数据时就很容易找到。先做到能完成动作要求把。也可以看看一些简单的程序段,有解释的那种。自己试着编编看。看看别人编的小程序。吸收他们的程序结构、思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2楼讲得挺好的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眼高手低

网友E:
多花点时间

网友F:
这个是真正的眼高手低啊!要知道干这行的,只有自己编程很熟练的情况下,才能很容易看懂别人的程序!

网友G:
编程前,先理清编程要求,再看如何用指令去实现。

网友H:
多看、多学、多问、多练

网友I:
心急吃不来热豆腐

网友J:
估计你是对控制对象的工作过程还不太熟悉,PLC编程只是一个控制工具,二者都要熟悉才能得心应手。对控制对象的熟悉是第一位的,先想好工作流程步骤,再去想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去实现,熟能生巧。

网友K:
[fiy]我 认 为 二 楼 说 的 很 有 道 理 [/fiy]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