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中点了监视模式,还是没变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7):
GX-Developer8.52中文版本中点了监视模式没反应,是不是和仿真软件不匹配哦?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6-C,请各位高手指点!!!!!下面有我运行的图,还请高手帮我看看!!
描述:仿真运行的图片

网友A:
有PLC的人对不能仿真表示毫无压力~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安装是不能点监视模式的,点了的后果就是这个

网友C:
GX-Developer8.52对应 7.0的仿真 你装6.0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