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怎么录入

楼主(2011-08-07):
请教前辈:
在三菱PLC 的编程软件里怎录入回原点指令,谢谢!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在PLC的编程软件里不怎到怎么录入那个指令,我是这样输入的ZRN K1000 K100 X0 YO;但是格式就是不对。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在PLC的编程软件里不知道怎么录入那个指令,我是这样输入的ZRN K1000 K100 X0 YO;但是格式就是不对。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换个PLC类型吧,FX2N里没有这一条指令。

楼主:
哦,是的 我就是用那种类型 谢谢linfeng761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