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面板

楼主(2011-08-07):
本人有三菱E500的变频器,如图所示,可惜上面没有控制面板,参数都修改不了,所以我想购买一块控制面板,可不知道去哪里购买,网上也没见有卖的,怎么办,恳请网友支招,谢谢。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A:
如果我这有货你买不

网友B:
应该与电脑接线后,可以修改参数.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C:
老型号变频 面板型号是FR-PA02-02 TBOBAO上还有人卖旧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三菱的面板可以通用的,你用其他型号的面板用一根网线连接起来就可以用了。反正我是怎么用的,一直很好用。
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这有货你买不
只要价钱合适,我就会买

网友E:
这面板我有13030837053

网友F:
我手头上也有几个的,PA PU 都有

QQ:84818626

网友G(2011-09-14):
用本品牌不同型号试一下也可以

网友H:
不同型号用要引线麻烦,买一个旧很便宜的

网友I:
我也有,全新,100块钱一块,两块180,不开盘。要的联系我,QQ:7113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