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ORN程序上传和三菱的区别

楼主(2011-08-08):
请教精通三菱和OMORN的专家:
1. 三菱的程序和寄存器可分别上传到电脑,OMORN软件只有程序可上传到电脑,那寄存器的数据如何上传到电脑。
2.OP320屏画面可以有什么办法上传到电脑吗。
3.我是做三菱的,最近有客记户要我用OMORN的PLC程序,请问两者的编程有什么主要区别,包括指令和数据结构有什么主要区别。编程要注意哪些。主要是开关量。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会在晚上在线等着你们的回复。
秦汉

网友A:
1、在CX-Programmer中双击内存,然后在随后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上载哪部分或者全部。
3、从基本的看来,它们的差别仅仅是语法上的差别,当然,如果你对PLC并不精通,那么它们的差别是巨大的。

网友B:
下载积分:+5(xlqlh)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