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请问在proface触屏的编程软件中,K标签, U 标签, V 标签, v标签等分别是什么意思? GP-PROPB3编程画面中有A,B,C........一直到W,X等类似元件的TAG的设置分别是什么意思?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分别点开看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多摸索摸索吧。

网友B:
u.115.com/file/clgi15tb

网友B:
不能发链接 中文手册 u.115.com/file/clgi15tb

网友C(2011-10-04):
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D:
看看PRO-FACE TAG高级应用手册吧,讲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