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怎么温度PID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1-08-08):
现在手中有PLC主机+热电偶模块+加热管+热电偶+固态继电器+水箱,想做的温度PID控制,现在硬件已经连接完成,可以看图片,我想做个实验就是设定50度,PLC能控制固态继电器做PID来恒定它,保持50度不变,目的是学学PID温度控制,大家看,我这样连接有问题吗?PID程序该怎么来做,看向导也看不是很明白,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一个固态继电器

楼主:
PLC用什么信号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频繁的通断吗?用Q0.0高速脉冲输出来控制温度吗?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网友B:
PLC有专用的温控模块的。固态继电器自身没有PID的功能。

网友C:
pid+pwm来控制温度

楼主:
回复楼上的师傅,我这些硬件PWM好像不行吧?
我现在手里就有PLC主机+热电偶模块+加热管+热电偶+固态继电器+水箱,这些硬件,想做PID温度控制,大家看可以实现吗?
具体怎么来做?这样的案例大家有吗

网友D:
四楼楼说的很好!用PWM来可调脉冲宽度输出

楼主:
我现在直接将K型热电偶接到EM231热电偶模块上了,程序检测AIW0过来的数据是594,也就是说54.9度,那么这个向导的范围底限和范围高限该添什么?
PID功能块指令里的setpoin我设定50.0的话,是指工程量的百分之50吗?比如现场0-100度对应0-1000的数字量变化,我设定50.0的话,就是说目标值会恒定在50度,是这样吗?

网友E:
用温控表成本有底,有方便干嘛自找麻烦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啊。温控表+热电偶+加热管+SSR.

网友G:
温度控制就是通断时间的问题,不如说你的加热周期是2S,那么只要调节2S中的加热时间也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想用PWM指令就简单的用定时器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H:
搞个烂东西还用PLC?加温度模块?有才,更有钱

网友I:
楼上的那帮畜生也不看清楚楼主的意思就JJYY,楼主是想学习下PID才用这些东西。
楼主,我虽然不是很懂这个,但是知道一点点,应该就是用Q0。0输出的占空比来控制SSR的关断来控制加热。要写一个公式进去,我不会。

网友J:
楼上的大侠,请看清楚楼主的意思就后,在JJYY好吗?楼主是想学习下PID才用这些东西。
楼主,我也不会,对不起帮不上你忙。

网友K:
呵呵,都在吵架了

网友L:
学习是可以的,实际有点浪费。
jianming

网友M:
做这个PID要配合PWM来用,就是PID输出在一个周期占空比里面动作!网上有这样的例子很多,楼主去搜搜

网友N:
可以直接用PID指令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O:
可能会有感应电干扰,加一根接地线。

网友P(2012-02-21):
呵呵 LZ的这个电路图是正确的 自己写的PID + pwm 固态继电器选 电压脉冲型的 我这几天就在做这个 不过 我没有 AD 模块 有一块温控表, 就用温控表检测温度PV
然后和plc 485通讯 得到 温度 再用pid 计算出时间 用PWM 在q0.0口 输出.

网友P:
如果要学PID 不要用plc 中的PID 公式 自己写 有时间的话 自己搞搞 非常有意义.因为很多工程 项目中都涉及到PID . 温度实际上是个很难控制的东西. 我现在做的 这个稳定后能达到 正负1度的精度 ,但是 在开始从常温加热到设定值200度 就惨了,目前最好的也有1度的超调. 还在继续中.....
等你把,温度 的开始升温不超调 ,稳定后 精度高 在尝试着 写写整定PID 三个参数的程序 .
等你把这些都做完了. 再回头看看 平时工作中PID方面的东西, 不就事半功倍了
有兴趣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