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关于MT—DEVELOPER安装的问题,找了好久现在找到了MT-DEVELOPER 2 1.00A,安装在WIN7上时可以安装,但安装XP时,会出现提示,意思大概是,可以安装在WINDOWS XP SP2 或更高的版本,就退出安装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 .   to install this program at  a later time.please run the installation again

网友A:
操作系统占的原因是多数。如果软件没有问题,可以直接安装在WIN XP SP2  [SP3系统的。]

网友B:
看看我发的主题,可以找到答案,主要是XP版本的问题,改一改就可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