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得燃烧机 助燃风机不启动

楼主(2011-08-08):
我公司有一台百得燃烧机 用的是天然气 打开电源 只能听见几下下继电器触点结合的声音后就没有动静了 风机不启动 过一会就报警 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风机转向对吗?

楼主:
原来一直运行正常 今早突然报警 停机了 然后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燃烧机天然气压力开关

网友B:
负压开关也要检查

网友C:
报警有故障代码的吧?显示什么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楼主:
换了一套备用燃烧机 一切正常 故障原因没找到

网友D:
你看一下点火器有没有问题,在看一电池吧!

网友E:
百得燃烧机打开电源后就会立即“清风”,风机必须启动才行,只有清风完成后才会点火。

楼主:
就是风机不能启动
另外调节火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怎么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