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固态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使用寿命

楼主(2011-08-08):
请问固态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通常能通断多少次?如果需要频繁通断,需要选择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A:
靠你自己不能去查资料

网友B:
主要看负载的大小

网友C:
使用场合,不如说大加热负载,有易燃气体,频繁启动停止等就选择固态吧。

网友D:
频繁通断,需要选择固态继电器

网友E:
是的固态继电器是无触点的。当然是固态继电器好了。

网友F:
固态的贵用了省心省力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G:
固态太继电器使用寿命长且不会打火和接触不好。但价格贵。

网友H:
我用固态的 好用不 没有声响 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I:
固态继电器比普通继电器使用寿命长,可靠性强。根据应用场合自己选定。

网友J:
支持3楼说的

网友K:
loushang de you daoli

网友L:
如果需要频繁通断,当然选择固态继电器的好!

网友M:
以上说的都很正确,看你的使用场合和你能接受的心理价位。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N:
如果开关频繁的 有易燃易爆的场合 就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O:
固态的好用

网友P:
固态的很完美,绝对比普通的好,能接受价格就可以用。

网友Q:
固态继电器动作比较灵敏。6伏电压就可以启动

网友R:
固态继电器耐用。

网友S:
引用楼主liu1984412于2011-08-08 11:39发表的 固态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使用寿命 :
如果需要频繁通断,需要选择固态继电器吗?
如果需要频繁通断,选择固态继电器是比较理想。通断转换是无火花是它的最大特点。

在东莞市

网友T:
感性负载,控制回路多,就用中间继电器,纯电阻负载,就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U:
频繁通断的话,用固态好。但是用固态热量大,要考虑散热。万一出现短路或者电线搭壳故障,即使跳闸了,固态基本就坏了。

网友V:
但是也有它的缺点,比如,不能物理上关断,漏电流,短路容易爆炸。

网友W:
频繁启动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些,就是稍贵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