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乱码问题 见图求解

楼主(2011-08-08):
怎么解决乱码问题

网友A:
程序注解显示乱码是因为编写程序的电脑系统可能是日文。。。(非中英文的 ),所以要解决就要在其它系统上打开试试

网友B:
利用金山快译试试看

网友C:
用南极星。。。它可以在这个软件中把小日本的注释转成中文,怎么用,你懂的

网友D:
我用的是南极星,挺好的。

网友A:
用翻译软件是没有的,这个注解是在非中英文的操作系统中编写的,所以在不同的系统中打开就是乱码,我常修改韩国来的设备程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看不懂注解就看程序

网友E:
也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C:
你还在等神马?用南极星...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