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模拟量处理的方法

楼主(2011-08-08):
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有关S7200PID模拟量处理的问题:
对于4-20MA的模拟量输入,经PID运算后,得到一个0-1的实数,对于不同的模拟量输出的处理方法搞不清楚:
比如:我要输出0-10V的电压该怎样处理?0-5v呢?2-20毫安呢?或者控制PWM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呢?
在资料中看了许多方法,越搞越糊涂,请各位高手前辈指点指点!

楼主:
谢谢二位!
我的意思是:4-20毫安的模拟量输入,经过换算,得到一个0-1的实数,即百分比。经PID处理后,
得到的也是一个0-1的实数。
1:这个数是乘32000,还是25600?2:相乘后是直接输出到AQW还是要再做转换吗?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这个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