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AD模拟量转换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1-08-08):
FX3U-4AD模块通道0外接一个0-3KG的称重传感器,输出4-20mA(数字量0-16000),对应0-3KG,步科MT4403T人机界面上设置上下限值(即AD模块通道0检测出来的值在人机界面上设置值的上下限范围内才可执行后续程序,如上限0.9N,下限0.3N);AD模块#0设置为FFF3;
处理思路:因称重传感器是KG单位,检测出来的值乘以K98,再除以10,但实际结果根本就不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列个表不就清楚了!
0KG...........................4ma...............................................0
?kg.............................5ma.............................................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