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啊,这玩意我没看出来是什么东东,求明眼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1-08-08):
小可刚入到,还望高人指点,图片中为何物。。。能有详细资料还望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关键词:何PLC,如何连接PC机,如何读写程序~~

楼主:
没人指点吗?~

网友A:
好像是厂家自制的plc,我在一台螺杆空压机上看过类似的东东

网友B:
分明是PLC嘛

网友C:
都写着Programable Ctronler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个山寨的PLC,呵呵!

网友E:
一个号码管也没有。。。。。。确实很山寨

网友F:
大概是用单片机做的工控板

网友G:
单片机做的工控板

网友H:
这不就是单板PLC吗?现在国内一些厂家也在做,听说很便宜,在一些要求简单是设备上应用较为方便.

网友I:
应该是个用单片机做的低档PLC,如果实在找不到它的编程软件的话,可以可以考虑破解他的单片机,一般都是51核居多。

网友J:
这个就不好说了,现在许多厂家都号称做可编程控制器,还有专业控制器,但是那么多家你知道谁做的?上面标都不贴。你可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控制器厂家信息

网友K:
可能是国产货,低端还是可用

网友L:
明显是个PLC,山寨

网友M:
是个PLC但不知道是哪里的PLC

网友N:
应该是单片机做的PLC控制器。

网友O:
既然都叫PLC了又何谓是单片机做的PLC
现在很多简单的设备上都在用

网友P:
貌似没通信口

网友Q:
应该是一个山寨的PLC

网友R:
国内那个野鸡小厂的PLC!

网友S:
我认为是PLC,但不知道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T:
单片机做的工控板成本低

网友U:
很简易的pic,上面输出,下面输入,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V:
是简单的PLC

网友W:
可变程序逻辑控制器 heng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