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110KW电机变频启动后怎样转换工频运行

网友A:
是鼠笼电机还是绕线转子电机?

网友B:
用接触器隔断变频器输出,与变频器输入接触器妥善互锁。最好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断路保护防止误动作造成变频器损毁!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鼠笼电机还是绕线转子电机?

用变频器的话
不用绕线电机

网友D:
干吗用变频器啊,我晕,软启动器就是专门处理你这样需求的,自动切换,安全可靠。比你自己解决好多了,万一搞不好吧变频器伤着了就不好了

网友E:
我想应该是,待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50Hz后,用多个接触器同时作隔离停止变频和接通市电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想应该是,待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50Hz后,用多个接触器同时作隔离停止变频和接通市电动作。

你说的可以
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点机,就的这个原理
这样省钱

网友F:
不就像恒压供水样的,变频启动,市电运行

网友G:
将变频器报警输出端子或智能输出端子设为频率到达输出,用此切换接触器,变频器输出转换为工频。

网友H:
求教:几十千瓦以上的都是用变频启动的吗,变频运行与工频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I:
变频器里可以设定频率到了50HZ以后几秒后输出端子就有信号输出,

网友J:
若变压器及断路器容量足够情况下照13楼说的倒是可以,否则还是想想相位与频率同步的问题吧,以前我遇到75KW电机就把总开关搞了跳闸的事

网友K:
楼上有人说用软起动是个好办法。你要是不想用PLC也行,不用PLC就用个时间性继电器和两个交流接触器就行,不过变频器时间设定一定要和时间继电器时间一样,

网友L:
软启动器又便宜又方便,体积小质量轻,适合这样的,推荐……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M:
在变频器输出端至110KW电机处接一个接触器(2KM),在主电源接触器(1KM)下端接一接触器(3KM)至电机,1KM为电源主接触器,2KM为变频运行接触器,3KM为工频运行接触器。启动顺序为1KM动作,变频器得电,2 、 2KM动作 变频器得启动信号电机运行,电机运行到一定频率后,3 、2KM失电,延时5秒3KM得电,电机运行在工频状态。

网友N:
楼主,我就不明白了,你用变频器,电机都已经启动了,变频器是可以在50赫兹运行的,没必要切换啊?
你如果只是单纯启动的话,就用软启动器,软启动器在启动结束之后回有旁路出点输出让接通工频运行,这时候软启动器的模块是全导通的,和工频电连接也不影响。这样接通工频后在切掉软起就实现无间断切换了,对了,西普软启动器是这样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M:
变频器的启动转矩优于软启动器,特别是机械的负载启动,用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O: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既然能变频就能衡频!变频器的耗资太大,要达到楼主所说的,只要软启动就可以实现,经济

网友P:
这一类情况没见过,只是听过软有启动。楼主,既然你用变频器启动,启动后用变频器带就好了,又省电,为什么也切换工频?
如果变频器只用过启动,那多浪费

网友Q(2012-04-13):
怎么没人搭理呢

网友Q:
这是不行的,如果可行,那也是瞬间的巧合,理论上存在可能;在切换的瞬间,变频器的相位是随机的,而工频是一定的,所以必须进行锁相鉴频,否则切换将造成比电机额定启动电流大20倍的冲击电流;对电网及设备均不利...
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款变频器带这样的锁相模块,可以较小的冲击切换至工频运行...

网友R:
14楼说的,是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有可能要引起短路

网友S:
如果楼主只是控制一台电机的话,有必要将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么?这么做是为什么呢?????楼主能不能出来解释一下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Q:
这是不行的,如果可行,那也是瞬间的巧合,理论上存在可能;在切换的瞬间,变频器的相位是随机的,而工频是一定的,所以必须进行锁相鉴频,否则切换将造成比电机额定启动电流大20倍的冲击电流;对电网及设备均不利...
    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款变频器带这样的锁相模块,可以较小的冲击切换至工频运行...

110KW,这麽大的电机变频启动后转换工频,  LZ你试下,很容易悲剧的。

网友N:
你用变频器启动到50HZ还有必要在切换工频吗?

网友U:
变频转工频,好像看见有实现过,用在一台变频器带多台水泵上面,没太注意内容,
不过变频器下面接接触器的行为好像是禁止的,据说很容易伤变频器

网友V:
变频器下面接接触器的行为,在化纤厂里使用很多的,而变频器说明书却不建议这样接法。

网友Q:
条件允许的话,用变频启动电机优于软启动器;前者按VF曲线调频调压使电机在低速情况下一样获得高速下的相同转矩,因此可以启动重转矩负载;电流按0-额定电流运行,不会对电网造成冲击!后者只能降压启动;充其量是老式的自耦减压启动、星三角启动的升级产品,即改变反并联可控硅的导通角调压实现无触点...显而易见的是启动力矩小;电流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5-4倍整定,对电网或者对变压器容量有限的电网还是一个挑战....!而用变频器则无忧...

网友W:
楼主那个时候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手头上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X:
谁来说说鉴频锁相是怎么回事?对这个问题很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