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能块调试,无法修改地址

楼主(2011-08-08):
西门子s7-300,为什么进行模块仿真时,对功能块里的变量没法进行修改。
如上图,想修改#qi_dong 为1,没法设置。仿真模式已经调成了run-p了。
哪位老大帮忙解释下,万分谢谢 !

网友A:
取消仿真试试 仿真时无法 修改

楼主:
好像只是接口参数没法修改,把#qi_dong改成M0.0,就可以修改了,没法修改接口参数值,调试时不方便。

网友B:
将另写上一段
M0.0 = #qi_dong
只要激活M0.0后#qi_dong 将=1了

网友C:
功能块内怎么可能强制呢,强制调用他的接口变量。

网友D:
学习了.........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