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我用EM231热电阻模块的AIW0接着K型热电偶,Q0.0接的固态继电器,用PID向导做了个温度控制,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对于我这个试验,在向导中的过程变量的低限和高限的设定有什么要求吗?我这样设定可以吗?实际要控制水温在50度的恒定。
2.如果按照我向导的设定数值,我在PID块中的setpoint参数里写入50.0,是不是就是设定目标温度50度的意思呢?
3.PID做好了,实际监控恒定在55度左右,我设定的是50度,要高出5度,我试着往水杯里加水,温度降到50后,为什么PLC马上就输出了,温度马上又上去了,有恒定在55度了,这是为什么?

请大家解答一下我这几个疑问,谢谢

楼主:
大家看这个调节面板,我设定值设置成45,为什么温度又在50度左右徘徊呢?感觉好像差5度,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上下限可实现报警控制,至于你的温度控制不准,可能有两点原因:1、你的PID调节不行,P I设的太大,造成温度过冲太多,你可以试着减小, 2就是你的温度传感器有误差

网友B:
我觉着积分时间和增益都大了点吧

网友B:
温度设定值太低吧,你看你的输出占空比都成0了,温度实际值一直比设定值大,加热器是不能降温的。如果是超调大的话就是积分时间太小,可是积分时间够大了,

网友C:
本身这种控制方式就不对,在输出的时候应该控制模拟量来控制温度,也就是开关量控制在停止的时候温度会向上冲得,得用晶闸管控制比较精确!

网友D:
你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系统不对啊,固态继电器是开关量,

网友E:
你这肯定有问题,就是水太少、加热管太大、加热管就有热贯性、试用小桶装水试一下、再调一下PID

网友F:
学习了,可以用这种方法学习pid

网友G:
硬件系统设计没问题,SSR可以用来控温,PWM控温。

控温不准就是PID参数的问题。

网友G:
补充一下:

加执功率与水量需要系统的计算,如果不匹配,控温也很难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