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现遇上一个问题急需解决,请各位帮忙:现用松下A5系列的伺服电机用联轴器联接滚轴丝杆,开机运行时先找零点,然后运行至准备位置A,自动运行时,伺服电机正向运行至位置B,然后又反向运行至位置A,如此反复在位置A B之间运行,AB之间运行脉冲数一定,正常情况应当A点位置和B点位置固定不变,但出现一个问题:伺服运行至位置A的位置逐渐向零点偏移,运行1000次后偏差约1毫米,观察几次现象一样,位置A逐渐向零点偏移。请问是不是丝杆反向间隙所致引起误差累积。如果是这样的,该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一笑而过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了碰到过,可以加编码器,以高数计数器来比较。
还有减去反向误差

网友B:
一般是程序问题

楼主:
如果加编码器又会增加成本,老板不高兴了,如果是减去反向误差,该如何计算?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C:
你这种肯定是机械引起的故障,不过中国的机械工程师大部分是水货,肯定搞不定,所以你还是在程序里处理一下吧,用最笨的办法,连续运行600次自动回原点一次,然后继续工作。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肯定是机械引起的故障,不过中国的机械工程师大部分是水货,肯定搞不定,所以你还是在程序里处理一下吧,用最笨的办法,连续运行600次自动回原点一次,然后继续工作。OK?

如果600次自动回原点一次,那太频繁了,我机器每分钟运行50次左右。
一笑而过

网友D:
把联轴器螺丝扭紧下看看。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如果你的联轴器没有相对滑动,电机与丝杆之间连接完全完好。那么你说机械间隙影响是不成立的,因为机械间隙不会造成累积误差,那是固定的误差值(在此范围内)。其次你说伺服本身闭环,如果你的输入脉冲信号完全满足要求,那么从伺服来说是不会产生累积误差(这是伺服对步进而言的明显优点)。所以这样的情况你就要看连接部分是否可靠合理,第二个看你脉冲数是否满足要求,你可以用高速计数器侧一下发出脉冲数是否像你想象的一样

网友F:
这个一般不是机械的问题,是电气信号丢失造成的.

楼主:
今天我在另一台机器上监控了一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发现偏差更大,上位机发送90000个脉冲,而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了90002-90004个脉冲,如果运行变频器,则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更多,约90300-90400个脉冲。关闭变频器则接收到90002-90004个脉冲。应该是干扰问题,请问如何处理这样的干扰?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G:
在变频器上加个磁圈可以减少干扰信号……
伺服控制器上可以加滤波电容……

楼主:
原来是没有接地导致伺服干扰,多接收了300-400个脉冲,但接地后有时仍然会多接收2-4个脉冲。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H:
来回走肯定会跑的,那属于机械结构引起的,要换更高级的控制器的,PLC是做不了的

网友I:
程序问题

网友J:
干扰的问题的话就把和发脉冲的几根信号线用屏蔽线代替,保持5V电源不受干扰,做好设备的接地工作。

网友K(2011-10-11):
这个是每次都要清0,我明天也要做这个的程序了,现在心里都没有底。这个问题也是我担心的问题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L:
你是用什么品牌的伺服,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也会失步。看到很多设备也没有出现你所说的偏移原点的现象啊。程序里的计算有问题没有?之前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一个大转盘分部好几个工作,中间用伺服来控制转动角度,用久了就会出现偏差现象最后没有办法就把每个工位装一个感应器,每个工位用回零点来进行,用同步带来传动回零点过程中出现抖动也比较厉害。

网友M:
有思路就有方法,你把具体的工作流程说明白,大家才好帮你出谋划策呀

网友N:
建议你定位命令不要用相对定位命令,用绝对定位命令,让机械产生的误差分配在每次定位过程中。

网友O:
回楼上的,机械间隙是不会做成误差的累积,只能有偏差,就是不准确,你自己具体演算一下就明白。

QQ:84818626

网友P: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会是机械问题,应该还是干扰造成的,楼主要把编码器线和控制线的屏蔽和接地做好。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向一个方向累计多走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建议你定位命令不要用相对定位命令,用绝对定位命令,让机械产生的误差分配在每次定位过程中。
支持21楼的说法,用决对定位命令会好很多!建议试试!

网友R:
我上个月使用安川的伺服碰到了类似的现象,后来查到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