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新进一台设备,PLC是新型号的。

楼主(2011-08-08):
请问新三菱PLC:Q06UDHCPU+Q173DCPU与旧型号Q06HCPU+Q173CPU的区别?为何我用原来的软件不能通信?是USB没有驱动吗?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版本不一样吧?人家用新版本,你的是老版本吧
试试换个新版本的软件看看

网友B:
换8.86以上的软件版本!把CPU型号选对就可以了!

网友C:
用GX WORKS2这是三菱的新软件

网友D:
用GX-D8.86版本或者是GX-W软件试试。

网友E:
4楼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