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兴趣,做个皮带冲孔机

楼主(2011-08-08):
在一条循环平面输送带长2000,宽200上均匀钻孔直径5,孔行距20,列距30,采用自动钻,大家有具体方案吗?
先说说我自己的方案:
皮带冲安装在普通小钻床上,气缸带动往下冲,步进电机带动皮带做XY运动。
另采用触摸屏设定参数。

网友A:
电钻固定好,钻头行距固定排列,皮带前进可以加工带轮固定压住。前进部分建议制作机械连接,每次行程按行距可调,机械驱动可以使用普通电机替代步进电机降低成本。比如螺杆电机就可以完成功能。如果要精确控制,可以在驱动轮上加装编码器,用来控制电钻的升降,如果要节约成本也可以在机械驱动部分用普通接近开关来控制,精度略有欠缺。这是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案!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做模具用手啤机就可以,成本低廉。

QQ:84818626

网友C:
定长切割,和定长制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看高手是怎么做的,我还不太懂。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要外包做了,还是要大家提供制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