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模拟量模块,可以0-10V电压输入,4-20mA输出吗?

楼主(2011-08-08):
不懂模拟量
求教懂的朋友:
就拿一个四入一出的模块来讲吧
输入是接0-10V电压,输出4-20mA电流 这样有木有问题?

网友A:
4入1出,EM235,输入每一个通道都可以接受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出一个通道可以同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你这样用木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木有问题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

网友D:
有木有?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没有使用过这种类型的模块,学习了解一下...........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