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3与M8002相反逻辑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09):
还有m8001和M8000

网友A:
就是他们两个如果一个是0,另一个必然是1,或者如果一个是1,另一个必然是0

网友B:
简单点!就是一个是常开!另外一个是常闭!

网友C:
M8002在PLC运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M8003与M8002相反,M8000在PLC运行时一直处于接通状态,M8001与M8000相反

网友D:
看看,手册,说的和明白吧?说反逻辑,就是连个的状态相反,一楼正解

网友E:
这个最好自己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