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浮点运算技术支持

楼主(2011-08-09):
各位前辈:
现本人有一个需要精确运算的不知如何编写,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2000/94.2=D100
算出来的结果*484.7=D200
算出来的结果以整数输出脉冲.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你用什么PLC,如果用OMRON做这个运算还比较简单

网友B:
FX2N也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C:
使用浮点数进行运算。

网友D:
我使用的是三菱PLC编程软件编写的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dl2006)
下载积分:+3(回忆依然最美) 热心助人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学习了!听说实际的2N 不支持浮点?

网友G:
那好像不是真的吧……
jianming

网友H:
2N确实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I:
4楼的风范不一样。

网友J:
2N或3U的才支持,1N不支持

网友K:
可以参照4楼的范例。正确但是有点............

在东莞市

网友L:
直接用2000*4847/942更省事
原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直接用2000*4847/942更省事
放大十倍这样好点程序简单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N:
我觉得不是现在数据放大再运算比较好,你用浮点数算到最后还是四舍五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