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INCP Z0 是寄存器Z0里数据加一,INCP K4Y000Z0 是什么加一,求解释,麻烦讲的详细点,谢谢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以我自己的理解说吧,(二进制)K4y0意思是用到的Y为16个,比如K1Y0,则y0.y1.y2.y3有效,k4y0z0意思是,当z0等于1时,y0通,当z0等于2时,Y1通,当z0等于5时,Y0Y2通

网友B:
K4Y0  由Y0~Y17组成,当Z0=0,那么Y0~Y17,Z0=1,Y20~Y37以此类推……但受限于PLC的实际输出,超限将导致PLC停机。
  • 下载积分:+5(萧风) 感谢分享

网友C:
    我猜一下,M8013是一个1秒钟的时钟,当X0接通时,Y的所有输出每秒钟增加1个数值,这个值是2的Z0次方。Z0每秒加1。
    因为只是一个程序片段,不知道有何实际意义。估计后面的程序要进行比较判断后M1置位结束加法计算。

网友D:
    二进制输出Y0~Y17.Z0是用来指定从哪一位开始.如果Z0=5就从Y5起.Y0~Y4就保持在赋与Z0值之前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4Y0  由Y0~Y17组成,当Z0=0,那么Y0~Y17,Z0=1,Y20~Y37以此类推……但受限于PLC的实际输出,超限将导致PLC停机。

    老斑的解释好像有点问题,当Z0=0,那么Y0~Y17,Z0=1,Y1~Y20,Z0=2,Y2~Y21以此类推……

网友F:
    我赞同6楼的解释。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G:
    这个程序作用就是Y0至Yn依次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