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安装后不能新建 报这个错误 咋办呢

楼主(2011-08-09):
怎么解决呢 在论坛下的 1.。01B版本的

网友A:
很大可能為系統問題

楼主:
难道要重装系统? 我这既是个软件。。。。

网友B:
从新装,在装之前要装其他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装,在装之前要装其他软件的
装之前 还要装什么啊 谢谢 软件的安装环境 是GT2的

网友C:
系统问题原因占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我记得我以前安装的时候,安装文件里面还有几个文件,要先把一个文件中的系统安装,在安装这个软件就可以用了,好久没安装了,不记得了,最好不要用V7的系统,对软件有影响。我说的只是肯能性,也存在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