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因为环境所至所以只能用直流24V供电运行,还请各位同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很多都可以用24V供电的。
每一个品牌的PLC里也都有的。楼主可以下载一份选型手册看一下。

网友B:
什么品拍都有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忘了说了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最好机子本身带有485通讯!

网友C:
每个品牌的都有DC24V的  哪怕是AC220V供电的,可以不要接AC220V ,而在24V+与24V-之间用DC24V供电的

网友D:
当前主流的PLC都支持直流24V电源和485通讯

网友E:
4楼的同志,给解惑一下,什么品牌的可以在24V+和24V-加电压而不接电源的,上手册看看。感谢了。我没注意到这点,但是不敢大意。

网友F:
4楼的同志说的方法我用过,台达的就可以,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G:
没试过,所有品牌的都可以这样吗?谁可以明确的回答一下
朝花夕拾

网友H:
各个品牌都有相应的型号

楼主:
三菱的FX1N是肯定可以的,至于台达是仿三菱的,感觉也可以,但是没使用过,其他的一些PLC未必可以,本人用LS的K7M-DRT60U的PLC试过是不可以!!有实际使用过的吗!!推荐一些!!

网友I:
台达的可以有485有两个口就是走这个的

网友J:
三菱1N的电源应该是交流的吧,485通迅也要加485转换模块,台达确定有485通迅口,台达ES2的还有两个485通迅口

网友K:
松下FP0R的PLC供电电源为24VDC且本体可自带RS485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