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手册看的头都大了,不明白哎
1如图中的置位,为什么要只置一位,有什么效果 作用于哪里?&不是十进制符号吗?这里表示的是第二位吗?如果是&15就代表#F置1吗?
2存储器中存的是什么?地址?数据?还是存储器自身的地址?是不是存储器自身也有地址啊?三菱的不是有啥用啥吗,欧姆龙的要自己定吗?
3mov指令 就是传送的意思吗?把源操作传到目标中。是直接可以把数据传进存储器?还是把一个存储器中数据传到另一个?具体用用就仅仅是传送吗?
4!指令每次刷新 到底什么意思 搞不明白哎?和不用这个指令区别在哪?什么时候用,举个简单例子说明下》

各位大哥 帮忙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1.这就是一位置位指令;
2.HEX数据的10或BCD数据的10;
3.是;
4.·MOV 指令可用作每次刷新型指令(!MOV)。
·作为每次刷新型指令(!MOV)时,可在S 中指定进行外部I/O
分配的输入继电器区域。同时在D 中指定进行外部I/O 分配的输
出继电器区域。
在S 中指定外部输入时,指令执行时对S 的值进行IN 刷新,将
该值传送到D。在D 中指定外部输出时,指令执行时将S 的值
传送到D,即时进行OUT 刷新。对S 进行IN 刷新,同时也可
对D 进行OUT 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