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怎么来用一个复位开关和三个继电器控制电路通断

楼主(2011-08-09):
怎么来用一个复位开关和三个继电器控制电路。按一下电路接通,再按一下电路断开,按一下电路接通,按一下电路断开。。。。。
最好详细说明接线方法。 我是新来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给你来张图纸吧

网友A:
不知楼主满意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张图纸吧 [attachment=68277]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张图纸吧 [attachment=68277]
测试正常,加个时间好一点

网友D:
真不错,很好的电路。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E:
很好,收藏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抢时间问题?

网友F:
太有才了

网友G:
1楼,正解

网友H:
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

网友I:
很好的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J:
1楼正解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K:
good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2-04-14):
非常感谢一楼的图纸,现在能按照图纸接出来了。建议用三个14PIN角(线圈占两个,四组常开常闭,共14PIN)的继电器,这样每个常开常闭接线单独用一组接点,避免相互干扰。有一些不明白,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用一个自锁的开关(如:照明开关)来代替呀,还要加继电器,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L:
只是好玩,不实用

网友M:
茅塞顿开,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懂了,
都很依赖PLC,继电器电路很少动脑筋考虑

网友N:
太有才了,佩服佩服、

网友O:
看似能实现,不过用起来就不是一定能行,有时就会不断启停,此功能在PLC里实现就准确无误,继电器电路就不行,也没有必要

网友P:
加个时间继电器好一点

楼主:
用三个14PIN角的继电器(17楼说的那样)按照一楼的图纸接出来,没有像23楼说的那样会不断启停呀!而且很稳定。

网友Q:
继电器控制电路里面的代表 能自己单独做出来(不依靠各类资料)就证明继电器电路熟悉到一定程度了

网友R:
一个CAD图,参考下。

网友S:
你可以转换为继电器电路,其实就按这样接线是一样的。这个绝对能用,你在按都不会乱,按多久都一样。

网友T:
一楼 强悍啊 值得收藏~~~

网友U:
这个图的确太好了
怎么来用一个复位开关和三个继电器控制电路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