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平方电线做架空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11-08-09):
我厂新车间即将投入使用,现在我估计有360安到380A左右的电流距离190米,我计划用185平方的BVV电线,但我们老板说成本太高,我也觉得线太大太重也不好工作,能不能用小一点的线?比如150平方的线,不知各位觉得150平方线行不行?

网友A:
我认为还是取大不取小,至于是否好工作,这个可以发外做吧,不需要什么都自己动手吧

网友B:
不能只考虑电流。还有末端电压降

网友C:
如果是电缆电流大约正好,如果是单线架空就更好了,电流通过量更大一些。压降是有的,但是问题不太大。不过最好考虑好以后有没有增容的问题,要不又要麻烦一次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还是大的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加设备呢

网友E:
留有余地好些有备无患嘛

网友F:
150肯定不够185勉强

网友G:
有点勉强,大一点更好。

网友H:
成本太高,让老板用手导电的了。

网友I:
不考虑线路压降可以

网友J:
宁大匆小

网友K:
楼上用五笔,现在很少了

网友L:
支持楼上的说法,单股电缆散热好,安装方便。由于供电距离跨度大,还是空滤的压降好。

网友M:
我觉得还是大点好,150马马虎虎的,我们搞电的必须注意呀,所以我建议还是用大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N:
小了,要考虑多方面
向朋友学习

网友O:
我认为还是取大不取小,端电压可能降低

网友P:
150平方电线 负荷不同时开没问题 但要考虑以后是否增负荷 还是建议搞个180的

网友Q:
可以 电压降 到没那么严重 可以 粗细的2倍多把

网友R:
185的可以400个电流

网友S:
我看你还是大点好啊 150 本身就跑不大开 非得烫手不可 将来厂里增容 有得环线 到时老板又要怨你不提醒他了 还有最最关键的是 你老板 那么抠 怕让他买150的线 也是不达标的 到时真实粗细还不到130 的 呵呵就过瘾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电线已到货,是正宗185平方的的国标线,我必须说明一下,我老板并不抠,他们也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打工仔做起,只是说不要浪费,跟他们几年,对我的工作从平都不说三道四,现在光买电线就已差不多20万了。

网友T:
我估计你们厂,过不了几年还要买线的。

网友U:
长期打算,宁大勿小,安全第一啊!

网友V:
做得很好,提出来是职责所在,听老板的是生活所迫。

网友W:
如果不增加负载150平方架空就够啦

网友X:
150平方显然小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Y:
强烈顶185的   出点啥事不好交代啊   要出就是出大事  再说了多放点以后要用方便

网友Z:
首先要考虑电线的材质,如果150平方铜材质国标可以。一平方4个流,150平方可以承载600A。

网友AA:
可以,不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B:
如果条件允许,可采用120MM2的钢芯铝绞线是最好了

网友AC:
这要看你那是什么设备,还有就是你的电缆用VV,还是YJV的,几芯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电线已到货,是正宗185平方的的国标线,我必须说明一下,我老板并不抠,他们也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打工仔做起,只是说不要浪费,跟他们几年,对我的工作从平都不说三道四,现在光买电线就已差不多20万了。

打工仔说老板好,少见?看来楼主跟对老板了
你估计不知道和实际差多少??
哈哈

网友X(2012-03-17):
宁大勿小,为以后增加设备留有余地!

网友AE:
如果以后不增加设备的话就用95的两根最好了,,,,

网友AF:
150平方,承受电流300A左右

网友AG:
架空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H:
肯定不行的,以后会出事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AB:
如果条件允许,可采用120MM2的钢芯铝绞线是最好了
请问为什么铝线比150的铜线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