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欧姆龙触摸屏,请教下

楼主(2011-08-09):
新买的欧姆龙NS10 触摸屏, 一上电就显示 touch panel is not connected ,please cantact your omron serice center
是不是硬件故障了啊? 才loading 到 fonts 就出现这问题了, 我该怎么做,是退回去还是操作问题呢? 。。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开机上电按住左上角+右上角,进入系统画面设置下,试下看OK不?

楼主:
不行啊, 试过了,毫无反应!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出来!!!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不和PLC 连接会出现这样在情况

网友C:
好像是屏的设置问题,以前台达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NTS31系列的屏幕,出现过画面数据被操机人员删除的现象,按左上角+右上角还是右下角,不记得了,有别的好设备就好办多了,一样的机型,直接下载在上传到坏屏幕就OK了

网友A:
记得要断开与PLC通讯啊 楼上

楼主: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你是怎么 上载程序的啊,好象是把屏的设置程序冲了,有好的屏,用好屏程序刷下机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