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检查问题,求助
自动化=效率

楼主(2011-08-09):
我写了个自动门控制程序,用的是STL指令编的程序,由于程序中有分支,程序中就使用了两次SET S0和SET S20,程序检查时出现了二重线圈错误,我个人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是可以用的,不知道实际应用中这样的程序能不能用,望指点

网友A:
你不打勾。还会啊

网友B:
不知道啊!!!!!!!!!!!!!!
混个熟脸

网友C: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啊,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D:
“程序检查时出现了二重线圈错误”在程序中编号一样的线圈不能出现出现两次,发到我的信箱
LH06888@126.COM
我帮你看看

网友E:
在STL里面的双线圈报警,不用理会可以用的。

网友F:
用SFC写可以出现双线圈的吧?
为兴趣而学习
自动化=效率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用

网友G:
对,没关系的,只起个提示作用。

程序检查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