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三菱变频器通信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09):
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十六进制代码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可以驱动变频器正转,但是我发送读取输出电压的代码05 30 31 37 31 31 30 33 35 44 ,为什么没有返回数据呢?串口软件监控只有发送,没有数据返回,我的读取代码的没问题的啊,为什么只有发送没有返回呢?
变频器和电脑直接用的是变频器
rs485转换器(RS232C)
3.RDA-------------T+
4.SDB-------------R-
5.SDA-------------R+
6.RDB-------------T-
通信线应该也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变频器可以接受代码,但是没有返回代码给电脑,这是为什么呢?变频器设置的问题?485转换器的问题?还是?请大家指教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

网友A:
我以前用232发送给一个接触式传感器也是可以发送数据,不返回数据,后来发现232的口4,6端没短接。你再认真看下变频器说明书的通讯口是怎样要求接线的。按理来说你发送的数据格式正确的话肯定可以正确返回的,我当初也在这里卡了2个星期才搞定,是信号线没接好。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线,接了4根,现在就是变频器可以接受到代码并且运行,总是不返回代码回来,到底哪里的问题呢?问题出在哪?

网友B:
我没用过这软件,这软件有没有读写设置的。是否是设置了只写,没有读呀。

网友C:
建议检查物理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