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晶体管输出问题

楼主(2011-08-09):
大家讨论下晶体管输出的FXPLC用来控制DC24V中继好还是SSR好呢?以上是说哪个队PLC的内部晶体管影响要小一些?哪种控制的PLC晶体管使用寿命要长一些呢?

网友A:
个人认为控制SSR比较好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B:
最好不要用24V继电器,因为24V继电器的线圈断电时会有延时现象。

网友C:
SSR负载小反应快

网友D:
那要看ssr是多大的,呵呵

网友E:
还是那句老话,看具体负载来定。如果需要应用在脉冲或者高速场合,用晶体管输出型。其它场合可以任意选择,但是必须满足负载小于额定电压;电流值得原则。
任何事物都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的。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优秀文章

网友F:
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G:
由负载来决定。

网友H:
这不用说也是SSR好呀,若要用中间继电器的话,继电器线圈加个反相二极管就可以啦

网友I:
个人认为控制SSR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