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各系列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10):
请叫各位前辈,三菱各系列PLC的功能参数及指令各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区别多了去,不如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B:
通常熟悉自己要用系列的就行了,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C:
可以看一下介绍
www.ymmfa.com/1.html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D:
QQ 1129785810 具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