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问题

楼主(2011-08-10):
请问下高手们: 三菱FX-3U PLC 是怎样实现高精度距离定位的?要用到哪些指令.有图可否贴出一张给新手看看.谢谢

网友A:
用于定位的就只有这个指令(位置有相对与绝对的区别)

网友B:
至少还有PLSY和TBL

网友A:
我以为精确定位只能是DRVA和DRVI呢,PLSY用在定位 上不准确总是丢脉冲 ,学习了

网友C:
我顶一下,我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