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1断电保持继电器仅是重新通电后第一个扫描周期变为ON?

楼主(2011-08-10):
请教:M801断电保持继电器仅是重新通电后第一个扫描周期变为ON?那我用触摸屏点击,M801一直是ON?即使把触摸屏拆下,反复断电送电,M801一直是ON。只有在触摸屏上再点击,M801才变为OFF?

网友A:
楼主是在说M8001吧,M801就是普通的保持继电器,当然是受控于你的触摸屏。

网友B:
既然是断电保持 你on的时候 不管你断多少次电都保持on 状态,除非你复位掉

网友C:
断电保持继电器当然会这个样子了

网友D:
是这样的,断电时,断电保持继电器的状态会保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