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TIA V11在那里启用面板程序回传功能,就是像2008里面下下载的时候勾选上回传,在面板上插上存储卡,就可以回传面板里面的工程数据。

网友A:
上传方法:
1)新建一个空项目。
2)添加与之相要上传的CPU匹配的设备。
3)展开该CPU一次。(以便“程序块”文件可以看见)
4)在“项目树”中,展开“在线访问”节点,展开对应的网络节点,并双击“更新访问的设备”。
5)列出可以用的CPU后,展开所需的CPU接点。
6)在线访问区域中左键单击“程序块”文件夹,将拖放到离线区域的“程序块”文件夹。
7)这时应该能够看到“上传预览”对话框,打开它。单击“继续”然后单击“从设备上传”
8)上传完毕。
注意:该软件目前无法上传硬件配置。可以用手动方式进行离线配置。
详细信息见:系统手册P98页。
谢谢,不过我问的是面板上传问题!!!
  • 下载积分:+3(wang551615) 热心助人 你理解错我的意 ..

网友A:
    是回传触摸屏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