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我用了两个Q64RD模块,一共八个通道,很奇怪的是每个模块的第二个通道出现异常,第一个模块的第二个通道读出的值为-2000,第二个模块的第二个通道读出的值为40左右(有波动,范围很小),其余六个通道完全正常,程序初始化也没有错误:
1.试着更换热电阻,没有效果。
2.两个模块对调,读出的错误值也随着对调。
3.模块上面没有显示错误指示灯
根据以上情况能否推断是硬件问题呢,各位有没有在工作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其他模块虽然显示正常,但是变频器启动的时候还是有少许的干扰存在,如何能尽可能的避免干扰呢,我感觉信号线与动力线完全分开有点不切实际。请教高手……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查一下模块的设,如果设置无误就是模块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与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模块的设,如果设置无误就是模块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与设置有关。

查哪里的设置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B:
可能,有干扰。建议用带屏蔽的线输入,试试

网友B:
“我感觉信号线与动力线完全分开有点不切实际。”变频器启动的时候对模块的干扰特大,信号线和动力线走不同的线槽就好了

楼主:
检测下来是模块的问题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