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称重数据采集程序(RS232C通讯)

楼主(2011-08-10):
三菱PLC称重数据采集程序(RS232C通讯),希望讨论!
称重数据采集(RS232C通讯).rar

网友A: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因為程序使用簡體字我打不開,不過像磅秤這類儀器一般都是一直讀資料就可以不必對它下封包資料!

网友C:
有些看不懂,哈哈,那里M8000一直对M8123复位那一步,一般都是发送完成才对M8123复位,但是你的是一直复位。

网友D:
重量采集?毛重,净重,皮重都采集?是动态采集还是静态读值?是否需要设置参数?

网友E:
技术活,顶了

网友F(2012-06-17):
打不开,忽悠人。。。

网友G:
谢啦,打不开

网友H:
这个我好像看过,当时也不理解,现在好像懂了,其实看看说明书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