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编程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一段程序有N种实现的方法,有正统的,非正统的方法,请大家指教下,在三菱PLC的编程中有哪些技巧或者说应该回避哪些问题,打个比方,少用定时器了之类的。。。

网友A:
我一般就用一种,直接就是把流程转为运行程序。速战速决!运行完之后再优化报警及其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