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用DEDIV计算出来的值是20.789,我在三菱GT1055人机界面做了个数值显示,但显示出来的数值不是20.789而是其它数值。请问要怎样才能让人机界面上的数值显示值与FX2N PLC里面D1000的值是一样的?

网友A:
注意三菱GT1055人机界面中的数值类型

楼主:
看了,什么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实数.......之类的全都试过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我也不会在触摸屏中显示浮点数.待高手解答.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C:
顶一下,让大侠指点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在数值显示设定栏设定:
             种类:选择数值显示;
             软元件:输入D1000;
                          数据长度:选择32位;
             数据类型:无符号10进制;
             显示位数:大于6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数值显示设定栏设定:
             种类:选择数值显示;
             软元件:输入D1000;
                          数据长度:选择32位;
             数据类型:无符号10进制;

这样也不行吧?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要是触摸屏不能显示实数,那就先给D1000乘上需要扩大的倍数。然后再触摸屏里选择小数点后位数,比如你要显示小数点后3位。那你可以先给D1000乘上1000.转换成整数形式,然后触摸屏里显示小数点后3位,效果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再看数值选项里有没有增益与偏置?

网友A:
    还要注意D1000-D1003不能被其它数据所覆盖。
    再要是显示不正确的话,只能怪老天爷对你不公了。

网友C: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F: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G:
也可以在触摸屏(脚本)上计算D1000的数
PLC学无止境

网友H:
检查你屏的数值是不是32位。

网友B:
显示浮点数解决了,首先在在触摸屏软件的 基本 里选择实数,再在选项里也选择实数,这样就行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I:
如果在触摸屏上设定实行数据还不行,就在程序中放大1000倍,在触摸屏上在设定3位小数(即缩小1000倍)

网友J(2011-09-27):
要用32位,且PLC里面D1001 不能被占用。

网友K:
你设的是16位的,还是32位的

网友C:
练习试一下模拟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按15楼说的,模拟了一下,可以显示,
注意在触摸屏设置时,数据长度要选择32位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