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请问ABB control professional M builder 如何备份呢,始终没见到保存的选项呢。还有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会出现“encountered a problem ,need to close the pragramm”,请问大概是些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ABB的你放西门子这里来干嘛···········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B的你放西门子这里来干嘛···········

本论坛没有ABB版区呀!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B:
不知楼主所用软件版本,如果只要保存CBM程序,找一下打开项目文件时的路径就可以找到,只要将整个项目文件夹复制保存即可。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B:
至于你说的下载程序的时候会出现“encountered a problem ,need to close the pragramm”的问题,本人没有遇见过,回答不了,会不会是杀毒软件引起的?.............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关键是没有保存的选项啊,所以也就没办法寻找打开的路径。而且是第一次接触ABB,程序打开时是默认的一个程序文件,不像西门子的要选工程的。我用的是CBM AC800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保存的选项啊,所以也就没办法寻找打开的路径。而且是第一次接触ABB,程序打开时是默认的一个程序文件,不像西门子的要选工程的。我用的是CBM AC800M的

你说没有保存选项,那应该是4.0以上版本了吧?其实在命令栏的“文件”里有“保存为”选项,从中可以知道默认路径,一般是在C:\ABB Industrial IT Data\Engineer IT Data\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 之下.............
另外,通过搜索主程序文件名也应该可以找到..................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