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常开(X0.X1)控制一个(Y0)通断

楼主(2011-08-10):
用两个常开(X0.X1)控制一个(Y0)通断,大家来想想

网友A:
把你的动作要求说明白呀

楼主:
X0或X1按一下YO导通,XO或X1再按一下Y0断开

网友B:
1,、按x0启动,按x1停止
2、按x1启动,按x0停止
LD x0
OR x1
ALTP y0
END

楼主:
做梯形图

网友B:
看图,
图片的文件大了一点

网友C: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看看符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E:
4楼正解。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请用两个闭合的(X0.X1)控制一个(Y0)通断,X0或X1按一下YO导通,XO或X1再按一下Y0断开,做梯形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请用两个闭合的(X0.X1)控制一个(Y0)通断,X0或X1按一下YO导通,XO或X1再按一下Y0断开,做梯形图

写语句表
LDF   X0
ORF   X1
ALTP   Y0
END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F:
4楼正确

网友G:
不错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如果不要指令付,只用,按钮和各种继电器,做的出来吗?

网友H:
用SET、RST做最简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如果不要指令付,只用,按钮和各种继电器,做的出来吗?可以的,用SB1常开按钮控制继电器R1吸合并自保,把R2的常闭触点串联在R1的线圈回路,用SB2常开按钮串联R2线圈做点动就可以停止R1了。

网友I:
LD X0
OR X1
FF Y0
END
有指令支持的直接用就行

网友J(2011-12-15):
楼上的老师不是给写了吗
谢谢老师

网友K:
X0、X1俩个点互锁。
努力!

网友L:
双联开关就是这样的嘛

网友M:
你这个是学校里面的题目吧。。。。。。。。。。。。。。。

网友N:
AL指令T

网友O:
学习下,新东西

网友P:
还有这种写法~~
感谢

网友Q(2012-01-15):
异域可以吗

网友R:
简单地说就是单按钮启动和停止,论坛到处有
用两个常开(X0.X1)控制一个(Y0)通断

网友S:
写语句表
LDF X0
ORF X1
ALTP Y0
END
wananjushi

网友T(2012-03-01):
用置位和复位指令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