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最有效 最简单的电烧水设备

楼主(2011-08-10):
想找一套电循环烧水加热的设备, 那个高人指引指引吧

网友A:
一温控 一选择开关 一热电偶 一接触器 一220V发热丝,不就是150元左右吗?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相线和地线扔水里。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注意人家要的是设备

网友D:
呵呵,好像有点危险哦!!!!

网友E:
要加个热得快

网友F:
很好搞的,但应说明具体用途或详细要求,以便更好的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G:
一个温控仪一个PT100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220或380的电热丝OK。温度可以设定

网友H:
温度表1只,热电阻1只,接触器1只,电热丝1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