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高手帮忙写个简单的模拟量控制程序?

楼主(2011-08-10):
因设备需要,有个电气比例阀需要用一个0-10v的电压控制,因此需要一个模拟量模块来控制,我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直接设定一个电压值,比如5 ,那么模块就会输出一个5v的电压到比例阀了,这程序怎么写?因为从来没有用过,特来请教大家,三菱或者信捷的都可以

网友A:
用0N-3A就行。0N-3A的分辨率是8位,也就是0到255,一般都是取整数0到250。也就是1V电压对应的数字量是25。

网友A:
D0就是触摸屏上的数值输入,5V就输入5,1V就输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