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EC AD-5410 5相AC步进马达驱动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10):
今天公司一台设备坏了,原点不复归,五相十拍MELEC AD-5410 5相AC步进马达线断了,我把线换了,没有注意颜色,去装机时问题来了,相序混淆了,电机不转,求告诉指点,如何区分5相步进电机的绕组顺序?也恳请有MELEC AD-5410 5相AC步进马达驱动器说明书的发一份上来,谢谢
1018728913@qq.com

楼主:
回答就加分哦 路过的顶下 谢谢

网友A:
刚下的,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查看说明书就知道了,或者打电话给供应商的电气工程师问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下的,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attachment=68385]
还是谢谢你 问题已解决。马达任意接都可以 接错只是方向相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