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求助

楼主(2011-08-10):
这两天在弄一个QD75P4模块!
不知道怎么回事,JOG运行时,
启动1轴,3轴报警!
启动2轴,4轴报警!
单独反别启动3、4轴,也都会分别报警!1、2轴完好!
不知道哪里的参数设置问题!其中含有报警信息:522、524就是查不到问题!
1和3轴、2和4轴都是独立控制的,不存在1轴的启动会触发3轴的情况,我都查过了!也不需要插补控制啊!
高手们帮帮忙。。。第一次弄这个模块
苦笑两下!嘿嘿。。。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以下供参考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啦!
能具体点么?
软件上有一个什么"定位数据设置",请问这个需要设用么?

网友B:
没有玩过

网友C:
帮你顶一下

网友D:
上传程序和模块参数!!!!!!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开机时4个轴都启动的原点回归请求,监视QD75得到的!
然后我就给QD75写入原点回归请求取消指令,就是设缓冲区!
但是现在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电机全在原位,为什么开机会发出原点回归请求?
原点回归重试我已近关闭了啊!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伺服好久没玩了,你是说比如:Positioning data Axis#1的一些设置? 贴图上来看看
下载积分:+3(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开机回原点应该是你程序上就是这么要求的,如果在程序上有要求回原点,不管是否在原点都会再回次原点。

楼主:
回楼上 :
我手头上没图啊,也没参数设置!
是 Positioning data Axis#1
在做定位控制时,不用 Positioning data Axis 行不?

楼主:
我把所有的程序都删了,只留了JOG

楼主:
感谢283276325 的持续帮助!

网友A:
Positioning data 在程序上直接写也可的

网友E:
做工控,做人生
关于伺服!!!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