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OMRON编程求助

楼主(2011-08-10):
大家好,小弟刚学OMRON,请问下这段三菱编的程式用OMRON 软件如何编PLC型号为CP1E。请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请大侠们出手相救呀,兄弟感谢不尽呀!

网友A:
LD P_On
OUT TR0
MOV(021) #0 TEMP_CH_01
XFRB(062) #1004 W6 TEMP_CH_01
CPS(114) TEMP_CH_01 &0
AND P_GT
LD TR0
ANDNOT P_GT
KEEP(011) W0.00
LD TR0
AND P_EQ
LD TR0
ANDNOT P_EQ
KEEP(011) W0.01
LD TR0
AND P_LT
LD TR0
ANDNOT P_LT
KEEP(011) W0.02
LD 0.01
XFRB(062) #F54 W6 W6
XFRB(062) #141 W0 W6
MOV(021) &0 TEMP_CH_02
XFRB(062) #1040 TEMP_CH_02 W6
上面是转换后的。转换方法如下: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13888&page=1#1091695
参考上面链接的帖子。

楼主:
太好了,非常感谢大侠的热心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