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200A上电无显示....请教维修高手

楼主(2011-08-10):
MR-J3-200A上电无显示,偶尔又是好的,但不能关电源.我知道是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就是找不到地方,请教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照你说的,会不会是哪里虚焊了,楼主你仔细查一下看看。

楼主:
查过了,没有虚焊的地方,不只是一台.有好几台都是这个故障.这种故障一般在使用一年以上的机床上,而且越是停几天做几天的机床上越是经常发生.反而天天在工作的机床上不太有这样的毛病.还有在MR-J2-100A,MR-J2-60A上也经常发生这种毛病.

网友B:
你在哪里,我帮你修,你自己弄很烦的。不是虚焊,是电路上元件性能不好。13524836550上海

网友C: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这个我修了好多台了,到现在起客户都没有出现那种问题,是电路上的元件有问题,可以修复。18666449248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